有高手知道这种零件的尺寸如何设计吗?

楼主(2019-01-02):
请教高手,这个夹子比如上面的可以夹10-16mm尺寸的管子,
两边的夹管子的该如何画呢?

网友:
这个画出来是干嘛的?如果只是示意,我觉得没必要很精确,又不是加工件。如果是要自己设计,那我看看楼下怎么说吧。。

网友A:
用3段圆弧连起来,2段按所夹管子最大直径,中间加上圆角,圆弧高度根据最小管径来决定,基本也符合折弯加工的要求(模具冲压也容易加工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段圆弧连起来,2段按所夹管子最大直径,中间加上圆角,圆弧高度根据最小管径来决定,基本也符合折弯加工 ...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应该怎么画啊?

网友:
有尺寸,三段圆弧相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应该怎么画啊?

大概如此,根据实物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如此,根据实物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大侠,终于明白了,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样子画,能夹紧直径1.8mm的小圆柱吗?
还是需要做些修改?
如果大侠有空回答的话,就太感激了。。

网友(点评):
可以,只是外面这片似乎厚了点,这样夹紧时两边会同时变形,可能会造成一点位移,夹紧螺钉离针稍微远了点,改在附近可能好点,梁上的螺钉应该只起固定作用

网友:
按半圆形设计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终于明白了,
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
我这样子画,能夹紧直径1.8mm的小圆柱吗?

我又改了,我感觉改成这样更贴近你给的那个图的意思...你感觉怎么样啊?哪个更好一点呢?位移没事的,只要能夹紧就行了。。。后面有一个六维架。。。。
那些上面的螺丝是起拧紧的作用,装和卸都要卸下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