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斜向运动、拐角、圆弧运动时有震动

楼主(2019-01-02):
床身固定,拖板带动立柱及机头X向移动(方轨滑块结构,驱动为齿轮齿条,减速机轴伸直径40mm齿轮2M、30齿,拖板、立柱、机头总重量约2.8吨,加减速机后经计算电机的负载惯性比为2.8左右),立柱在托板上Y向移动(滑块、丝杠),机头在立柱上Z向移动(滑块、丝杠),加工铝合金。
组装完成后试机,X、Y向直线均正常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OK,但机床走斜线、圆弧时加工件表面质量很差,侧面目测不光滑,有震纹,两个斜线拐角后尤其明显,感觉像是整个移动部分边震动边加工出的那种样子,改系统转角参数、插补参数均无效。请教给位前辈高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附图:侧面很粗糙,但是底面很光滑,四个角都是这样,数控系统是FANUC Oi-MF

网友A:
感觉是系统响应慢,机构动态性能不好,跟系统配置,结构精度,装配精度可能都有关系。
我看主要是动态响应不好,你的机械与电气配置不好,电机不匹配,导轨爬行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系统响应慢,机构动态性能不好,跟系统配置,结构精度,装配精度可能都有关系。
我看主要是动态响应 ...

元帅,刚传了张图,您看看

网友(点评):
看完你的图我感觉和你编制的NC程序有关

网友B:
建议先一个轴一个轴来试验,看看单独运行X轴加工质量怎么样,注意吃刀量不可太大,再看Y轴,初步可以判断出是哪个传动部分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一个轴一个轴来试验,看看单独运行X轴加工质量怎么样,注意吃刀量不可太大,再看Y轴,初步可以判断出 ...

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那个侧边的刀纹,是切削力硬拖着工作台挪过去的一样,系统的响应性也是个问题,我不过我选择忽略,比较能够丢市场卖的设备理论上不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一个轴一个轴来试验,看看单独运行X轴加工质量怎么样,注意吃刀量不可太大,再看Y轴,初步可以判断出 ...

单独X、Y方向加工都很好,底面、侧面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的设备传动部分估计有损伤,建议联系设备售后服务维修解决。

网友C:
切削量大,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削量大,强度不够!

铝合金料,精加工,半毫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