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连接稳定问题

楼主(2019-01-02):
如图所示,连接螺纹长度最少要多长才能保证稳定连接?细牙和粗牙连接哪种比较好?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按照螺距算一下,至少咬到2-3个螺距吧

网友:
受空间限制,有密封要求,或者行业要求(流体),一般都用细牙;

连接至少1.5牙, 一般2-3牙,有时会靠虑直径大小,及强度要求等因素,调整牙数。

网友:
这个好像没见过这个有标准,应该实验下!

网友A:
下悬挂结构?
那就不应该用螺纹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悬挂结构?
那就不应该用螺纹方式。×

不是悬挂,就跟水杯一个结构

网友B:
两倍的螺纹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倍的螺纹直径。

你这也。。。太不合实际了,那我要是直径100m,那连接长度就得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