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9-01-02):
求助各位大侠,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杆升降一小平台,垂直使用,丝杆直径12,导程10,直线轴承导向,导向轴加平台3-4kg,升起后由于伺服不带刹车平台重力作用会下降报警,目前自己查的调位置环Kp值,给伺服电机加一个势能,有没有遇到的大侠给个解决办法,谢了,能不能电气方面调整下不换带刹车电机,断电要复位,不需要安全功能,电机100W,额定转矩0.35,算的需要0.3就够了,为啥会下降呢?调整位置环增益能解决吗?
补充:1.当伺服电机停止运行时,增加位置环比例增益,能提高伺服电机的刚性,即锁机力度。
2.使能后,任何外力改变电机轴位置,都会引起编码器反馈,电机会立刻做出反映,保持原位置不变,不是不能动,如果您将刚性调整的很小,一样能动,只不过,他始终会有一个力向原来的位置靠拢,如果不能回到原来位置,则会报警,负载过大(或扭矩过大

网友:
需要抱闸,滚珠丝杠无法自锁,只能通过电机刹车或者外置的抱闸来固定。你用的什么电机?有的电机比如步进电机有保持转矩的,但是不大。也可以通过电机减速器自锁,比如蜗轮蜗杆减速器。我这只是机械上的方法,电气控制方面不太懂。

网友:
要是我,会选择加装一套涡轮蜗杆。机械的东西最可靠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机换成带刹车的呢,一般垂直使用都是选用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B:
啥伺服系统?  脉冲还是总线的?

升起后 伺服使能位 不能撤销 ;   关闭伺服使能 , 电机 没有动力,滑台 在重力作用下  下降;

实际上抖动一直存在,把 伺服系统的  位置误差  报警关掉 ; 在 控制系统中 写个滤波器,把可以容忍的抖动 滤掉

长时间静止 是否过热保护 ,  这些考虑过没有?

网友B:
btw  贴出 计算过程  ,速度限制,加减速时间都没有

工程设计  的 数据 要留有 余量,3~5倍 ;  space-x 的 猎鹰火箭, 要保证可靠性,取10倍(比如发动机的耐烧蚀管道的壁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w  贴出 计算过程  ,速度限制,加减速时间都没有

工程设计  的 数据 要留有 余量,3~5倍 ;  space-x ...

计算转矩的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伺服系统?  脉冲还是总线的?

升起后 伺服使能位 不能撤销 ;   关闭伺服使能 , 电机 没有动力,滑 ...

你意思步进还是伺服?总线的,带编码器的

网友B:
好吧
我验算一下

btw

你的 设计如此,  实现 也是这样么?
脉冲式伺服   发 速度指令 即可

数字伺服 有 好几种  使用方式  ,

1 设定速度限幅 ,设置  目标位置,叫做MDI ,我用过绝对MDI

2 JOG 叫点动

3 其它 ,规划路径啥的,没时间整了

您用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机换成带刹车的呢,一般垂直使用都是选用带刹车的电机

这个要翻电机手册

有的刹车有力矩限值 ;

有的厂家 说明书  明确指出 某型号电机刹车不能作为 运动工艺 使用(过于频繁)

网友:
减速机 参数 ,在哪?    瞅了几次没看见呀

还有 加减速 时间比 是 啥      加速时间:  减速 时间   么?

网友:
数字伺服有个 很鬼的特性

达到目标位置后 ,伺服系统认为处于 稳定状态,力矩会切换到 静态保持力矩,然后就抖了,垂直方向不平衡么

处理方式
1  自己写位置控制程序,把伺服的报警全关掉
2  刹车
3  改机械结构,加平衡配重(看看电梯即可)
4   调参数 , 一个驱动器 几千个参数,找现场技术支持吧,从设计开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
我验算一下

位置控制方式

网友:
做动力学分析 ,需要 减速机 参数 ,减速比,

工程处理方式:

1 伺服控制是否有垂直保持力矩 设置?  西门子s120驱动系统 见过,带这个,可以看手册查的;

2 负载有 扰动 , 就一定会抖, 抖大 抖 小 的区别,    调参数 无法解决 负载变化出现抖动的问题,就是说 静态 垂直力矩补偿 设置不当, 抖动一定在

网友:
这么小的额定扭矩?确定功率有100W?

网友:
减速机参数多少?
减速比?

找伺服电机供应商的技术支持,把静态稳定力矩和垂直补偿力矩调到合适,还有稳定窗口。

电机长时间0速,是否过热,要问清楚

建议加机械锁定机构,电机刹车和涡轮蜗杆减速机自锁,不是很靠谱;参照电梯的驱动机构设计,功能和安全性很完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翻电机手册

有的刹车有力矩限值 ;

那可以加装一个外置抱闸,有单独卖的

网友:
如果速度不快的话,换成步进电机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