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布局图怎么用

楼主(2019-01-02):
一直没注意CAD中的布局图怎么用,今天听到说布局图可以让模型出图打印时很方便,特请教一下大神怎么玩的

网友:
用批量打印插件一样方便

网友:
现在很少用AUTO CAD出工程图了,这是以前用CAD的时候自己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布局,理解上可能有偏差,但是基本使用中遇到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应用布局及图纸集主要就是批处理打印方便,然后图面相对要整洁,另外MECHANICAL版本的CAD不用做那么多标注样式(不管绘图比例怎样,打印成纸质要保证文字的高度统一,否则会出现很小的文字或者很大的文字)。
以下内容可能不够详尽、也可能理解使用上有偏差,仅供想要了解的人做一点儿可能有用的参考。
这是当初为一个朋友做的,完全原创,版权所有,盗版也不追究。。。。。。。。附件是一个简单的CAD布局样例(如果图纸标注等等有问题,就别追究了。。。。。。)

网友:
布局用来按比例排图打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