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帮忙推荐个材料

楼主(2019-01-02):
如图,厚度1mm,用于产品甲与产品乙的连接处,要求是密封且隔热,隔绝温度50度左右,求推荐材料,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一个密封盒子,同样要求是密封且隔热,求指点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FE

现在就在用聚四氟乙烯,还在想着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B:
还要考虑两个领料之间的压缩力,有没有油脂会污染到密封材料?

网友:
硅胶发泡板,可以试下,不贵,以下是特性:
泡板通过化学发泡剂在一定的高温下,在硅胶的硫化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空气,致使硅胶内部产生大量的小孔,此成为硅胶发泡,硅胶发泡胶具有很好的弹性,比重轻,耐高温等优点

硅橡胶是一种新型的高分子弹性材料,有极好的耐高温(180-200℃)和耐低温(-40-60℃)性能,有良好的生理稳定性,而且能够经受反复多次苛刻和消毒条件,具有极佳的回弹性和永久变形小(200℃48小时不大于50%),击穿电压为(20-25KV/mm),耐臭氧,耐紫外。耐辐射等特点,特种硅橡胶具有耐油性能,例如:氟硅橡胶其主要特点具有优良的耐油。耐溶剂性能,它对于脂肪族。芳香族和氯化烃溶剂。石油基的各种燃料油。液压油及某些合成油,如酯类润滑油。硅酸酯液液压油等在常温下的稳定性都很好,苯撑硅橡胶具有优良的耐高温辐射的性能,r射线高达1×109仑琴时还能保持弹性。
【在电性能方面】在受潮遇水或温度升高时,变化较小,即使短路燃烧生成的二氧化硅仍为绝缘体,这就保证电气设备继续工作,所以最适宜制作电线、电缆、引接线。
【表面性能】梳水,对许多材料不粘,可起隔离作用。
由于硅橡胶具有许多优异性能,可以解决一些国防军工,民用工业各方面设备上配套需要。
1、交通运输:造船工业中应用:汽车上制动器胶帽。皮碗。胶管。密封圈。排气系统的轴封。火花塞套。点火线。活塞环。转子发动机动态用"O"形圈。船用防震件。液压系统密封件,油封等。
2、无线电、电机:电讯工业中:电视机和示波器中高压帽。电位器的密封圈和绝缘套。可控硅管的外壳。密封电封头。电机定子线圈的绝缘。接触燃气的密封圈。绝缘套管。开关防护罩,电子计算机,电话面导电橡胶片,键盘开关,压敏电阻等。
3、仪器,仪表工业中应用:各种调节器中敏感元件的膜片,仪器用加热片,耐针刺胶板(高搞斯硅橡胶)。指示灯彩色灯套。干燥箱。电炉。远红外加热器门封条,嵌条。海绵门封条(取代有毒石棉门封条)。锅炉的密封。制冷装置的密封和软管。仪表减震器。各种硅橡胶引接线(用于电容光焕发器,线圈。变压器。互感器。作引接线)电冰箱化霜线。加热线等。
4、航空工业中应用:燃油润滑油。液压油系统的泵用密封圈。油封。各种阻燃硅橡胶件。供氧系统的密封圈。隔膜。

网友C:
柔性石墨密封环采用柔性石墨带或柔性石墨编制填料,经模压制成不同尺寸的环状产品。
柔性石墨密封环采用柔性石墨带或柔性石墨编制填料,经模压制成不同尺寸的环状产品。
适应于热水、高温、高压蒸汽、热交换液、氮气、有机溶剂、碳氢化合物、低温液体等介质。
用于压缩机、机泵、阀门、化工仪器、仪表等。
压力(Mpa):25 温度(℃):-200~850 线速度(m/s):30 PH值:0~14
石墨环分为柔性石墨和碳-石墨环。
碳-石墨环主要用在机械旋转部位的密封。
碳-石墨环具有耐高温 耐腐蚀 耐磨损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柔性石墨密封环采用柔性石墨带或柔性石墨编制填料,经模压制成不同尺寸的环状产品。
柔性石墨密封环采用柔 ...

这个确实好,隔热密封俱佳。

网友D:
看看陶瓷纤维垫片的性能。其应用范围:
高温垫圈配件;
热弯玻璃衬垫;
电水壶保温隔热垫、电烤炉绝热;
微处理器芯片主板绝热
工业窑炉观察孔/温度计插入孔;
工业窑炉烧嘴、炉门;
有色金属熔沟、槽垫衬、铸造帽口;
机电设备连接垫片。
高温热工产品的隔热、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陶瓷纤维垫片的性能。其应用范围:
高温垫圈配件;
热弯玻璃衬垫;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考虑两个领料之间的压缩力,有没有油脂会污染到密封材料?

M4螺栓均布连接,使用环境较为干净,无油无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柔性石墨密封环采用柔性石墨带或柔性石墨编制填料,经模压制成不同尺寸的环状产品。
柔性石墨密封环采用柔 ...

老哥,这石墨垫导热不是挺厉害的么。。。我需要的是隔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