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讨论,怎么实现绿色物体沿箭头方向运动?

楼主(2019-01-02):
如下图示意,两个圆柱体旋转,怎么实现绿色物体沿箭头方向运动(旋转轴线)。   不好意思  补充说明一点,这个轴前提是光轴

补充:这个结构目的要实现的功能是物体的输送,动力源是黄色的两个圆柱体的旋转。怎么通过黄色圆柱体的旋转实现绿色工件的直线运动。
         前面没表达清楚,给大家带歪了。:lol:lol

网友A:
轴表面用螺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表面用螺旋线

如果这个轴要求是光轴呢

网友:
气吹送,轴倾斜

网友:
用意念吧

网友:
绿色块 穿一个丝杆,

网友:
无心磨床原理,传送件事圆的

网友B:
加4个滚轮。一边两个,滚轮的轴线和两根辊轴线交叉(异面直线),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向轴线移动的摩擦力。

网友C:
两根光轴,只要有点凹心,对滚,那个绿色的东西就可以移动
凹心,就是双曲面,用车床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根光轴,只要有点凹心,对滚,那个绿色的东西就可以移动
凹心,就是双曲面,用车床就行

两光轴对滚还需要绿色的物体有向前的力才行。你说的这个有可能走一距离就不走了。

网友E:
我厂生产的光杆排线器,可以让光杆的转动产生轴向推力,让部件作轴向运动,能在不改变光杆转向而让部件作来回走动,还能调节来回走动的速度。在运动部位稍加改动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本意是为楼主出注意,如果认为是广告,请删除

网友:
无心磨床就有这个动作,找资料来研究一下。

网友:
两个轴不平行,转起来之后,物料会向间隙大的方向移动

网友:
有必要用这种结构么。。。

网友:
无牙丝杆原理可以考虑下

网友:
用手推,应该可以

网友F:
如果只考虑它的移动的话,你可以把轴做成锥形的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光轴对滚还需要绿色的物体有向前的力才行。你说的这个有可能走一距离就不走了。

如果严格的说,两根光轴上的双曲面上的直线,应该重合。因此决定了两根轴的轴线是有交角
不过,因为凹心很小,所以两个轴的轴线平行也行
如果绿色的东西走的不好,可以在两根轴表面喷点胶,薄薄的一层,均匀。或者,刀纹粗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4个滚轮。一边两个,滚轮的轴线和两根辊轴线交叉(异面直线),这样就会产生一个向轴线移动的摩擦力。

是在绿色物体上加么?绿色物体是工件是不能加的  滚筒上加的话  由于输送很长  可能要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光轴,只要有点凹心,对滚,那个绿色的东西就可以移动
凹心,就是双曲面,用车床就行

这个倒没想到,我想加工成一定的锥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厂生产的光杆排线器,可以让光杆的转动产生轴向推力,让部件作轴向运动,能在不改变光杆转向而让部件作来 ...

这个有了解过 ,只不过目标不一样,而我想实现的就是这个滑块在上行走的功能,而这个滑块相当于要输送的工件,和光杆排线这个还不太一样,但也是想通过摩擦将物体不断输送,形成像线体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考虑它的移动的话,你可以把轴做成锥形的可以实现

同感

网友:
一头高一头低

网友G:
两个杆子偏摆一个角度,按照运动学计算就可以使圆棍转动带给直线分方向的一个直线运动。
无心磨通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使工件直线通过磨削区。
但是你这个工件和无心磨不一样,无心磨是工件本身在轴线方向旋转的,你这个零件是悬挂在上面不能旋转,圆棍旋转给工件带来了摩擦,受力不是很好工件是不能直线走的。
仅旋转让工件走,还是其中一个圆棍做成螺杆式较为简单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工件出口端分开一点,左轴逆时针,右轴顺时针
只是推力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杆子偏摆一个角度,按照运动学计算就可以使圆棍转动带给直线分方向的一个直线运动。
无心磨通磨就是利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第一反应是光杆排线器。最好再具体一点描述,为啥必须要俩旋转轴送料。

网友H(2019-09-12):
lz有没联系方式,可以聊聊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有没联系方式,可以聊聊

QQ1332038664

网友:
做成有锥度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