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可以直接连齿轮吗,齿轮的轴向固定应该用什么办法呢

楼主(2019-01-02):
想在这样一个电机轴上,直接放上一个齿轮,轴向固定怎么解决

网友:
足够小的话甚至可以用胶粘

网友A:
D型轴,用顶丝固定,齿宽空间够的话用有台阶的齿轮,可以径向攻丝

网友:
小扭矩可以类似这样的,顶丝固定

网友:
可以。
靠过盈配合传递扭矩,及轴向定位。

网友B:
电机轴没有键槽,小齿轮的话用顶丝。
大齿轮用涨套或者联轴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型轴,用顶丝固定,齿宽空间够的话用有台阶的齿轮,可以径向攻丝

请问是从齿槽处钻孔攻丝吗,然后顶住电机输出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从齿槽处钻孔攻丝吗,然后顶住电机输出轴吗?

是从台阶处

网友:
工作环境不恶劣的话,可以在齿槽处攻丝,对应轴面上打锥形坑眼,采用锥端顶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没有键槽,小齿轮的话用顶丝。
大齿轮用涨套或者联轴器都可以。

  •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网友:
就这么一个东西,就给一泡尿给憋死了。。。。。。。。。。

网友C:
需要传递多大扭矩?电机轴伸直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传递多大扭矩?电机轴伸直径多少?

电机轴直径8mm,传递30Nm的转矩

网友:
轴头那边没有支点的话,齿轮的位置,就得拼命靠近减速头。

如果不得不把齿轮设在离减速头很遥远的地方,不如轴上直接加两个轴承,减速头上的固定孔只用作防旋转固定。

不然,减速头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吧。

网友:
用胶粘的齿轮也不是不可以,主要看受力情况。

网友D:
30n。m这么大啊,建议还是加联轴器吧,用顶丝有打滑风险。

网友:
大家分享的经验好

网友E:
联轴器吧,30Nm。可以再加工么,铣个键槽或者攻丝

网友:
不用装拆的话直接过盈配合,

网友:
不建议直接用电机减速机轴装齿轮,做个专用的齿轮支撑座,两端装轴承,中间的轴上装齿轮,轴的一端用联轴器与电机减速机连接

网友:
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n。m这么大啊,建议还是加联轴器吧,用顶丝有打滑风险。

看错了我擦,应该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联轴器吧,30Nm。可以再加工么,铣个键槽或者攻丝

3Nm,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