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去固定一个非规则的物体,本人做了一个小升降机构,不知道怎样固定一个卷尺盒

楼主(2019-01-02):
怎么将图中四个生活中常见的卷尺盒固定在黄色的支撑座上啊,支撑座上有卷尺尺子经过的定位槽,所以卷尺盒放在那个位置然后让他固定不动了以后

就像这种卷尺

就像这种卷尺

网友:
卷尺商标的背面中心,有安装卡扣的螺钉孔。

网友:
用螺丝固定吧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A:
你这结构,卷尺能下去?卷尺头部不是多一部分的嘛。你要去掉?

网友B:
从限制自由度的角度去考虑(旋转,移动。。),并简化设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结构,卷尺能下去?卷尺头部不是多一部分的嘛。你要去掉?

对,把他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限制自由度的角度去考虑(旋转,移动。。),并简化设计即可。

就是不知道怎么限制他的自由度

网友(2019-02-28):
很好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