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圆筒连接问题

楼主(2019-01-02):
如图,两者如何连接比较好?求解答

网友:
看连接的要求:
1、是否要求密封性,密封程度如何?
2、连接的紧密度如何?
3、内外介质是什么?
……

网友:
参照一下过滤器拉扣,有标准配件。

网友(点评):
典型之一

网友A:
用螺纹连接可以的,旋合的快慢通过导程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螺纹连接可以的,旋合的快慢通过导程来调节

我看了一下,直径100的话,螺距有6 4 3 2四种,这个螺纹只是起连接作用,您觉得我选择哪个螺距比较好?

网友B:
连接后的薄壁圆筒怎么使用?只是储存物料还是连接起来后还要做某种运动?把问题描述的再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后的薄壁圆筒怎么使用?只是储存物料还是连接起来后还要做某种运动?把问题描述的再清楚一点。

只是连接起来,里面有东西,不用考虑密封,能连接起来就行

网友:
参考矿泉水瓶盖子

网友:
具体看壁厚吧,薄壁圆筒缩口并加工凸点(参考铅笔盒),盖加工凸点就可以盒上了;最直接的方法去超市买盒铁盒装的饼干或糖果参考下不就行了

网友:
用螺纹连接,或者用过盈配合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直径100的话,螺距有6 4 3 2四种,这个螺纹只是起连接作用,您觉得我选择哪个螺距比较好?

螺距越大旋合越快,也要看螺纹的牙高在现有的条件下能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越大旋合越快,也要看螺纹的牙高在现有的条件下能不能做到

内螺纹的小径就是d-p*1.0825吗?那也就是说牙高是p*1.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