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锆陶瓷表面等级

楼主(2019-01-03):
各位师兄,请问氧化锆陶瓷表面光洁度(或者粗糙度)等级标准和金属件表面粗糙度标准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另有标准(行标、国标)定义陶瓷表面光洁度?

网友:
当年搞过光纤芯。 表面粗糙度仪就是测金属的。 从粗糙度定义来说,似乎和材料无关.

网友:
一样,可能检测方法不一样吧,粗糙度小,很光滑的好像是用光感测试,粗糙度大的就直接用探针在表面走

网友:
学习了,每天学到一点新知识

网友A:
我做氧化鋁陶瓷的,表面拋光后Ra值小於0.3可以達到機械密封效果。

网友:
似乎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2019-11-14):
抛光后达到0.2是可以起到密封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氧化鋁陶瓷的,表面拋光后Ra值小於0.3可以達到機械密封效果。

我需要大佬联系,我们有一个项目需要做表面处理,后抛光要求粗糙度很高,希望能沟通,18771065033,我的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