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可分离旋转机构

楼主(2019-01-03):
如下图,需实现旋转电机与印花轮接触旋转、分离的功能(传递扭矩3NM)。1.使用齿轮的传递方式,电机、印花轮各安装一个齿轮,转盘旋转到位时依靠齿轮传动传递扭矩,此种方式对齿轮存在一定的冲击,应该会影响寿命。
2.使用非接触磁力轮,磁力轮一般传递扭小于1NM,所以不适用此场合。
3.使用离合器,不知道是否有可分离的离合器,希望大神指点
4.使用可分离联轴器,此机构没用过,效果有待验证。
以上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求大神指点

网友:
把电机设计成前后移动, 再摩擦盘式传递扭矩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摩擦轮会存在比较大的打滑,存在一定风险。

网友A:
楼主这几个方法,我认为都不可行。

我来提供一个种方法,供考虑

依靠锥形面传递扭矩,这个方法已经有应用案例,可行性不需怀疑。
具体做法如下

1. 电机前后可移动
2. 电机轴和转台夹具均增加一个止推轴承
3. 电机一侧有一个圆杆,头部为外锥形
4. 每个夹具配一个圆杆,头部为内锥形

转台停止后,气缸推动电机向前,两个锥形面贴合,依靠气缸的推力和锥形面来传递扭矩

需要注意的是,电机不能承受轴向力,因此一定要增加推力轴承,转台夹具的承受的推力最好由外部挡块来承受,否则转台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几个方法,我认为都不可行。

我来提供一个种方法,供考虑

同步能保证吗?

网友(点评):
谁跟谁同步?

网友(点评):
旋转电机与印花轮

网友:
我觉得方案4不错。

网友:
这种推力不能大,治具和凸轮分割器不可能承受大负载和扭力,如在高加减速度的条件下,力小点肯定会打滑,推荐采取刹车盘的结构,用刹车片扩张抱死内圆腔的方式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