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纹线怎么不显示啊?

楼主(2019-01-03):
其他两个都显示了 箭头这个 为啥 不显示螺纹线?显示的两个是  装饰螺纹线 不显示的这个是异型孔向导。

网友:
孔规格里面装饰螺纹线重新在点一下

网友A:
看看系统选项里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系统选项里的设置。

毛  该选的都选了 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