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辊筒输送的电机计算

楼主(2019-01-03):
关于选用电机的问题,如果用辊筒线输送物体,物体1m*1m,50kg,采用同步轮连接轴,轴上有皮带轮A用圆皮带连接辊筒上的圆皮带轮B,圆皮带轮直接都为50mm,辊筒直径也为50mm,输送速度为6m/s,如何计算公里、扭矩、减速比?大神们解答一下,刚入门小白。

楼主:
有无大神路过解答解答。

网友:
画个传动简图,把相关参数标注上,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物体相对来说比较重了,一般用链轮链条传动;

网友A:
你不觉得输送速度不靠谱吗?https://wenku.baidu.com/view/51fbaaf09e31433239689394.html?qq-pf-to=pcqq.c2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输送速度不靠谱吗?https://wenku.baidu.com/view/51fbaaf09e31433239689394.html?qq-pf-to=pcqq.c ...

你这个是皮带,要的是滚筒

楼主:
速度不靠谱吗  如果20KG呢

楼主:
刚下载的PROE  不会用 见笑了   画成这样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电机用同步轮连着轴上的同步轮带动轴上圆皮带轮,圆皮带轮通过圆皮带带动滚筒上的圆皮带轮。

网友(2019-02-20):
6m/s.....兄弟你是要发射物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