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红枣分拣传送链中间的白色配件是标准件吗?

楼主(2019-01-03):
如图所示,这是一种利用视觉来分选红枣的输送链。红枣放置于两个白色小滚筒之间。白色小滚筒安装于两条传送链之间。白色小滚筒可以自由滚动旋转,与下方独立安置的摩擦条接触后即可旋转,从而带动上方的红枣自转。如果要做一条这样的输送链,中间的白色配件去哪找?有没有标准件?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请指点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自己做的,PP料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己加工的吧,没有标准件吧

网友:
这么重要的零件,就算有标准件,我也会想方设法改成非标的。

网友:
感觉是POM料的非标件

网友(点评):
食品级的塑料,POM不行。

网友A:
pp或者是pe料,自己设计下好了,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或者是pe料,自己设计下好了,简单的。

这么自己开个模来做的话会不会很贵啊?大概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还要开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自己开个模来做的话会不会很贵啊?大概多少钱?

这是车床车出来就可以。不会很贵。如果很贵,那你的项目预算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自己开个模来做的话会不会很贵啊?大概多少钱?

数量不多么自己加工下好了,塑料太大么再开模,开模一般万元起步。

网友:
白色小轴可是买不到的,不过可以找小作坊做一批,不费劲,价格不会高的

网友:
自已可以批量加工

网友:
PS(聚苯乙烯)

网友B:
J`_CDMGUC5SF3B(Z8EBY_21.png 和这种形式应该一样的

网友:
是按自己需要做的,材质应该是白色赛钢,无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这种形式应该一样的

他是直接在两排平行链条间穿了根轴,不是用螺丝锁在弯板链上的。

网友(点评):
难道要照搬吗?

网友:
这个是非标准件吧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这个应该是非标的

网友:
pe或者尼龙,按图加工即可,数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