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伺服电机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9-01-03):
比如我选择一款伺服电机,P=0.4kw  额定转速3000rpm,额定力矩就是1.27N.M, 峰值力矩3.8N.M。如果我要求输出轴的力矩为5N.M,那我把伺服电机的转速调成700rpm,输出转矩是5.45n.m。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呢?另外5.45>3.8,会不会电机会坏,电机的转速是按额定转速工作好,还是在一个转速区间内工作好呢?

网友:
楼主太天真了吧,这样想法以后千万不要当老板面前讲,否则会被干掉的。

网友:
伺服电机恒转矩

网友:
通过降低频率的方式来调低电机转速,并不能获得更高的扭矩(否则减速机厂家就没生意了)。你这种情况,加一个减速机就能达到目的了。

网友:
无论多少转速 ,扭矩都是这么多。

网友:
配减速机就可以了

网友:
要弄清哪个量是可以变化的,那个量是不变的,然后调节可变化的量去适应题目条件。增加减速机构可以降速增扭矩。上面社友说的都对,要注意伺服电机使用条件和要求。

网友:
你好好研究研究一般伺服电机的特性曲线就会明白到底能不能实现。

网友A:
求楼主告诉我哪家伺服电机能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转速提高扭矩的?这家伺服电机肯定大卖。想不闹笑话,想学习到真正的技术可以私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告诉我哪家伺服电机能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转速提高扭矩的?这家伺服电机肯定大卖。想不闹笑话,想 ...

我就是一个初学者,我也觉得不靠谱,但是不是有公式的么,T=9550P/N,那功率不变,转速和扭矩就成反比嘛,当然我的理解比较片面啦,哈哈,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习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