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往复丝杠SW工具下,如何建模,各路大神快来

楼主(2019-01-03):
我用扫描切除,然后倒角的形式,图示接头处处理不好,跟实物看起来很不同

参数方面: 轴直径φ50,螺旋线起点锯轴端100,螺旋槽5*5*5,两端圆角实测R40,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看下,怎么实现的

实物拍摄

实物拍摄

实物拍摄

实物拍摄

网友:
我会螺旋线画一半引导扫面切除后镜像另一半,也许扫描切除参数要设置一下。

网友:
扫描的时候路径的选取是否有问题?方向如果不不垂直,形状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2021-08-13):
找到方法了吗,我也在找,一直没找到,上次找到一个全网作的最像的了,加QQ,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