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钴在高速钢中的作用机理?

楼主(2019-01-03):
请教,钴(Co)在高速钢中的作用机理?

网友:
楼主是基督徒吗?
加钴后,耐热性能更好,耐腐蚀性更好,韧性更好。
钴很贵,在致癌物之列。
根据脑子里印象说的,不一定对,更不完整。

网友(点评):
加钴后,硬度增加,韧性也增加?

网友:
钴Co钻头原材料中,加入钴的目的是提高钻头的抗高温,抗研磨的特性,从而使钻孔达到目的。实际操作上,一般用于加工不锈钢,铜,铝制品

网友(点评):
作用机理呢?既为什么就耐高温了呢?

网友:
反正超硬,耐高温都有它的身影存在。

网友:
跟钨有得一拼。

楼主(2020-02-22):
|ywjianghu发表于 01-03 12:41楼主是基督徒吗?

加钴后,耐热性能更好,耐腐蚀性更好,韧性更好。

钴很贵,在致癌物之列。

根据脑子里印象说的,不一定对,更不完整。

加钴后,硬度增加,韧性也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钴后,硬度增加,韧性也增加?

我脑子里的概念:
在硬质合金刀具里用钴,是用它作为粘结剂,把碳化钨,陶瓷等硬货粘接在一起。钴含量增加,刀具的韧性增加,硬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