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有时间的暂停语句的作用?

楼主(2019-01-03):
请教,“N180 G04;”语句的作用?

网友:
第180工步, 暂停进给,  乘几就是几秒。 代表主轴依然转动,但是不进给,停留当前位置。  一般用于提高加工质量,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等位置。   离开机加1线3年了,印象中是这样的。欢迎其他大神指正一下。

网友:
进给暂停  如果后面写X 2

网友:
|璀璨Yemen发表于 01-03 11:57进给暂停  如果后面写X 2
就是停四秒 ,主轴依然再转刀不动,一般切槽时候防止震纹会加一个

网友:
G04暂停进给,后边跟着暂停时间,有的单位是秒,有的单位是毫秒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1-03 12:44G04暂停进给,后边跟着暂停时间,有的单位是秒,有的单位是毫秒
后面什么都没跟,语句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什么都没跟,语句有意义吗?

没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