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饼喷料问题

楼主(2019-01-03):
基本结构

基本结构
    各位大神们好 小弟有问题请教    设备就是为了把磨屑过滤之后的废料压成饼     图一是压饼结构   图二是过滤好的废料    图三是压好的成品    设备 已经做好一台 150顿的
                                                   现在的问题是正常湿度的料能够正常压成型  但是呢 料一旦含水量大一点 压的时候 料就会从模腔与门之间的间隙喷出来 使料压不成型  而且会使门打不开  门与模腔之间留了0.3的间隙 压杆与模腔的间隙是0.1
                                                   是不是应该把门与模腔之间的间隙放小 在模腔里面设置排水间隙  应该怎么设计呢  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压饼成型过程中没有排水设计口吗?

网友:
设置排水间隙 我看不太靠谱,大了漏料小了必然会堵,不如预先处理一下水分。

网友B:
饼的粘稠度是否有考虑过,如果太干是不好成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饼的粘稠度是否有考虑过,如果太干是不好成型的。

是的   太干了也不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饼成型过程中没有排水设计口吗?

有啊    门的间隙就是让它排水啊 0.3  压杆与模腔有0.1 也是让它排水

楼主:
能不能做成像注塑模具一样设置排气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