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回转油缸和液压软管连接方法

楼主(2019-01-03):
20181126101234_54080 (1).png 一直没看明白  这个回转油缸和液压软管究竟是怎么连接的   主轴旋转的时候   不会带动软管打结吗?    如果回转油缸内部跟着旋转    又是如何保证一直供油状态的    新人一个  看了一天还是没搞懂内部的结构, 手里刚好有个活  需要用到这样的设计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解答一下...

补充内容 (2019-1-3 16:01):
https://v.qq.com/x/page/j08007olhup.html   这个是视频

网友A:
参考液电混合旋转接头和回转油缸

网友B:
液压软管和回转油缸之间有旋转接头,不会打结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回转油缸没看到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回转油缸没看到在哪?

就是那个绿色的零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液电混合旋转接头和回转油缸

谢谢  那我晚上查查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软管和回转油缸之间有旋转接头,不会打结的。

外面这部分是不旋转的   然后这两根管是怎么通油给主轴里面那两根软管的呢    里面那两根肯定是在转的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面这部分是不旋转的   然后这两根管是怎么通油给主轴里面那两根软管的呢    里面那两根肯定是在转 ...

油管和不转的那部分结构有没有剖切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管和不转的那部分结构有没有剖切图?

没有  所以一直搞不清里面的结构       视频我补充了呢  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所以一直搞不清里面的结构       视频我补充了呢  可以看一下

视频手机打不开,晚上回去看看内容。

网友:
旋转,一般都是带轴承,然后两端用旋转密封圈密封。能达到效果。

网友:
没法发图,你直接度娘一下液压回转接头,了解下就行了!

网友:
以前搞过非标液压缸,弄过里面的液压滑环。

网友:
油管接头部位可能有一个滑环,使管路即能旋转,也不正常供油。

网友D:
你这是简化图,有电液回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简化图,有电液回转接头。

感谢解答   有点思路了

网友:
回转接头在轴中心可用旋转接头连接,看你的接头不在中心?

网友:
看此油路对主轴的作用,冷却润滑用一般是旋转密封+阀块+圆柱滚子轴承方式,驱动用一般是电液旋转接头方式。轴内是没有油管的

网友(2019-05-03):
绿色的回转油缸外壳是不转的,里面有轴承,轴是转的;里面的软管从主轴中心穿过,并不会因为主轴旋转而旋转,也是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