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1-03):
在客户那看到一个设备,知道是用来转弯的,问题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绿色的是皮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是皮带吗?

是的

网友: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机器运转起来 看下么

网友B:
在抖音上看过,有人说是一个圆盘折弯90度旋转,但是没想明白。一次看到内部结构是错位穿杆链条传动

网友(点评):
圆盘对折后旋转,链传动

网友C:
看样子内部结构不会复杂,如果有动作的视频就不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抖音上看过,有人说是一个圆盘折弯90度旋转,但是没想明白。一次看到内部结构是错位穿杆链条传动

链传动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内部结构不会复杂,如果有动作的视频就不难发现。

没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