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座轴承能作为调心使用吗?

楼主(2019-01-03):
如附件所示的方座轴承可以作为调心轴承使用吗?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调心轴承的调心作用是在轴不对中的情况下能自动调心能很好地适应不对中的工况。方轴承座具有自动调心的作用吗?

网友:
可以万向调节

网友A:
这种带座轴承本身就有调心功能,不需要再用调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座轴承本身就有调心功能,不需要再用调心轴承。

给MISUMI技术电话,说是不可以按照调心轴承使用,但是,这种带座的轴承轴承外圈和轴承座是可以摆动的,有点迷惑。

网友(点评):
可以摆动,是轴承跟轴承座之间可以摆动一点,幅度没有调心轴承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具备

给MISUMI技术电话,也说是不可以做为调心的使用,但是实际轴承的外圈和轴承座可以摆动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座轴承本身就有调心功能,不需要再用调心轴承。

可以转动,但是能不能按照调心的轴承使用呢?

网友C:
不能,肯定不能。

网友D:
带座轴承外圈是球面的,只能应对安装过程中不同轴的问题;调心轴承要应对的是回转过程中的不同轴问题。

网友:
不能的吧,我觉得有你说的有晃动是因为这种带座轴承一般规格较大,误差间隙相应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座轴承外圈是球面的,只能应对安装过程中不同轴的问题;调心轴承要应对的是回转过程中的不同轴问题。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肯定不能。

那带座轴承可以摆动您是怎么理解的呢?它的摆动主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E:
带座轴承有一定程度的调心作用,但不等同于调心轴承,调心的结构原理不一样。楼主可以查一查FYH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座轴承有一定程度的调心作用,但不等同于调心轴承,调心的结构原理不一样。楼主可以查一查FYH的资料

哦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