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沉头孔老是沉不好,大神来看看!

楼主(2019-01-03):
1.5MM厚的不锈钢薄板,安装时需要打沉头孔,结果打出来的沉头孔完全不规则,偏心的有,不圆的有,看上去就像是狗啃出来的样,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啊,如何处理呢?钻头是新的,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我这里薄板沉孔都是用倒角器的,倒出来效果还不错

网友:
量大直接压机压沉头孔。

网友:
钻头转速慢点试试看

网友:
这个可能你要说说你用的钻头和设备了,如果你是用普通麻花钻打薄板打出来不是正圆的

网友:
要么钻头跟着薄版动了,要么薄版跟着钻头动了

网友:
看不到图?估记钻头没磨好

网友:
薄板沉头孔打不了的,只能做成埋头孔了。

网友:
钻头没磨好,要磨钝一点,就是后角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