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请教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9-01-03):
1.小弟刚买一台很旧的立车  操作面板 一点都看不懂 !!!! 2. 还有立车加工内孔倒角用什么刀比较好 要求光滑(一般就行不起台阶)  懂得大哥回复一下          可以发送到邮箱 865233720@qq.com  或V:15015559348

网友:
先确定线接对了,然后找对急停开关,然后,啥料都别装,空跑,找感觉。。。不对劲?赶紧急停!

网友:
看样子像是C5225?

网友:
内孔倒角可以从刀具刃磨角度上想办法
机床操作在没有说明书的前提下,只有挨个按钮试试啦

网友:
是否可以多试几次,记录每个按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