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参数L=800,铣销是否能达到形位公差要求:平行度0.05mm?

楼主(2019-01-03):
请教个形位公差的问题:主参数L=800,要求相对基准面的平行度0.05mm。
查表发现公差等级为5级。
而铣削只能达到7级精度,达不到5级精度。
是不是说铣削无法达到该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
要求确实有点高啦,如果你非要做到那种精度可以考虑一下能不能增加磨削的工艺。

网友(点评):
Q235-A,硬度低磨削不了;如果改成45钢调质,应该可以磨削,不过成本就高了。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楼主查的铣削精度是普通铣床吧,现在的数控加工中心的精度可是很高的,上网查查样本,都是以缪算,能否保证楼主的5级公差需要从工装夹具方面入手,还有表面粗糙度也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请问怎么查加工中心可控制的形位公差精度

网友(点评):
没有可查具体数据,大家都是通过工装、工具等来控制

网友(点评):
请问工装是如何解决精度不够的问题的?

网友(点评):
工件在工装上的定位和夹紧方式对精度会有一定影响,另外就机床本身的精度了。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夹紧方式,夹紧基准等做调整作为形位公差精度的调整,也很难用几句话来解释

网友A:
机器精度不够,就要从工装找办法了

网友:
什么设备?设备精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精度不够,就要从工装找办法了

找到加工基准,用工装紧固,加工过程中尽量减少基准的移动,这样通过保证相对基准的精度来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具体还要看机器来设计工装,而且加工过程中一旦工件移动,就得重新校正。找个机加工师傅问问

网友:
这个普通机床万万做不到啊,最好使用磨削加工的方式。

网友(点评):
磨削对材料硬度要求高,Q235-A不满足,需要改材料如:45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