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使用问题

楼主(2019-01-03):
先说一下工况
汽缸使用的Airtac的笔型汽缸.缸径15行程125
电磁阀使用的是4V130系列的三位五通电磁阀,中封式的。
汽缸接口装啦两个进气节流阀,用来调节汽缸的伸出速度

目前使用中出现一个问题,每次汽缸静止很长时间以后,(一个小时左右).第一次动作汽缸时,汽缸启动的动作会往前猛冲一下子,后面再动作的时候又会很稳。
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中封的久了泄露了,排气又没节流的话,相当于排气测没有阻力,直接外排到空气中,所以第一次会猛一些。
后面虽然还是进气节流,但是排气压力还是会高于直接外排,就相对更稳一些。
不过好像不管是进气节流还是排气节流,中封的都会有这个问题,想不影响生产的话,设备运行时让他自动先空跑一次复位。换硬件的话,根据功能电磁阀可以换成中压的。

网友:
把中封阀换成中泄阀,节流阀换成先导阀

网友A:
进气节流换成排气节流。

网友:
气缸漏气了

网友:
这种状况,有三个方法可以尝试

1. 额外增加一对排气节流,也就是气缸变成进气+排气节流,认真调节一下,这种状况会缓解
2. 如果只是首次的话,可以考虑为该气缸安装软启动阀,这个方法成本较高,但是效果好
3. 如果一点钱都不想增加,还想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野路子的方法,路子虽野,但是有效。
   a.节流更换为排气节流
   b.在首次启动时的初始化程序中,让这个电磁阀连续切换两次,两次的间隔需要根据负载,气缸型号进行微调,基本上在0.1秒左右就能看到效果了。以快速切换中,气缸不移动为标准。
原理也很简单,前冲的原因不是没有背压吗?在电磁阀快速切换的过程中,背压就建立起来了。如果一次效果不完美,增加到两次

网友:
同行的回复

我用的Airtac的汽缸,此汽缸两端有用于缓冲的排气小孔(此排气小孔附带一节流阀,我曾将此节流阀全封闭也无法阻止气体从缸体排出),当停机一定时间后,汽缸内的气体从这两孔排尽,只用排气节流无法解决,因为根本就没有压缩空气在里面。
我在排气侧增加了一个压力传感器,汽缸要伸出时,首先先检查排气侧压力是否达到设定值,如达到延时0.5s伸出可动作;如未达到,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向排气侧送气,达到设定压力伸出动作才可进行。
此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SMC有一个专门防止汽缸速动的阀,但不知是否管用,型号好象为:ASS......

网友:
SMC的可以试试看

防止急速伸出阀

网友:
两头都用调速阀后对气缸运行有很大的影响,调不出来合适的流量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气缸运行两头都增加缓冲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气节流换成排气节流。

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