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在机械设计时用到Matlab软件的?

楼主(2019-01-03):
这个我之前在上海电气集团招聘机械工程师时,招聘条件中提到的要用MATLAB去计算塔架受力情况
还有就是西门子,招聘时,对MATLAB要会仿真,倒不是必须会的,只是其中在任意仿真的选择
再有就是有些文献上,说利用MATLAB自带的算法工具箱,针对齿轮、轴等这种传动部件进行优化设计设计,以某某为目标函数,以某某为边界约束条件,最后出来结果要比一般计算要更优化,再有就是对这些传动部件的在设备中摆放位置优化
除此之外,就是针对什么升降或水平机柜受力点的判断,还有的机械故障诊断中也用到了MATLAB进行仿真等等。
某些项目中,技术人员将程序制作一个小型软件,变成一种设计工具
我想问下,在你们实际机械设计中,是否会用到MATLAB软件应用其中?谢谢

网友:
老外的技术书里提到过用matlab,很强大的数学工具,但是目前我用不到。新手入行五个月。

网友:
以前用的比较多,还有一本书《matlab在机械工程中的应用》

网友:
MTALAB有时候像一个计算器,函数很丰富,可以设置条件求最优解,也可以联合仿真,会用的很方便,但如果没学过,不太建议会太多时间去学。

网友:
现在的仿真计算,基本都是用专业的软件anasys, abaqus,与3d建模软件solidworks,proe自带模块来做了
用matlab也可以计算,不过这个数学基础,编程基础都要有
而自动化方面,simulink的仿真模块 ,机械电子方面用的还是多一些,有点类似labview

网友:
机械设计做到高端时,追求理论正确,优化的数学模型是必须的基础。

网友:
简单的计算用EXCEL,复杂一点的计算用MATLAB,除了计算效率低一点外,是一个很好的开发工具。可做界面,可做算法。

网友:
想学好不容易

网友:
这个软件都没有听过

网友:
需要进行详细的受力分析时可能会用到。毕业生设计的时候我还用它搞过有限元分析,现在都忘完了。。

网友:
学过,还是不太会用,哈哈

网友:
以前根据几本教材和论文进行simulink动态特性仿真,就是得不到他们的结论,花费大量时间才发现是三十年前手算时把某一个参数简化掉了,而仿真时必须要有那个参数结果才理想。所以很多所谓会用软件都是会个皮毛,数据是又蒙又凑的

网友:
分析软件还是ANSYS应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