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问题

楼主(2019-01-03):
UG 如何避开工装自动编程,谢谢!

网友:
你这是减速机箱体把

网友:
打开UG,先这样,再这样,最后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
这个不懂的,哪个懂的解释一下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避开工装的刀路要你自己去设计的吧,ug有这么智能的功能自动识别工装吗?反正我用mc都是留出干涉区域

网友:
设定安全高度的时候要高于工装,最好在编程的时候也把工装的位置设定好,注意抬刀时别干涉

网友:
可以做辅助面或线,让路径只能在其运动!或是设置好避让干涉参数!

网友:
其实路径可以自己设定的,造型出一条自己所需的曲线。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社友,自己设定路径是可以,但需手动计算,能不能给定工装区域,自动生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