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轴数控系统

楼主(2019-01-03):
角刀跟随功能,XY两轴做平面运动,第三轴是旋转轴,第三轴的作用是保证刀面始终与轮廓保持相切,哪家数控系统有这功能,如果是控制板的话有没有成套开发完的PC端软件

网友:
从广义上说每种数控系统都没有现成的这种功能,但是随着现代的编程软件强大的功能,您说的这种功能,在软件的支持下,随意的三轴系统都能实现.

网友:
应该好多都能实现吧

万华金属  303不锈钢制造

网友:
他这种类似于眼镜镜片的加工,只是你得自己提出界面和工艺要求。

网友:
见过发那科系统可以使用这种功能,只是系统控制第三轴的旋转,编程则通过软件来实现

网友:
应该FANUC OI  MF或是 SIEMENS 828\840的都可以!

其它系统接触不多!

网友:
楼主需要自动补偿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