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管与其展开图上的对应结构的精确画法?

楼主(2019-01-04):
如例图所示,
左边展开图上的圆孔分布情况如何在右边直径219的圆上精确的表示出来?

简单来说,就是圆怎么精确“分度”的问题?

问题比较菜,求各位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9-1-4 10:20):
仅限二维制图,另外不考虑厚度

纯几何问题

网友A:
机械专业大一的必修课。两个要点:1,圆周展开长度,等于直径乘圆周率;2,任意长度线段的等分方法,运用的是相似三角形原理,应该在初中平面几何中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专业大一的必修课。两个要点:1,圆周展开长度,等于直径乘圆周率;2,任意长度线段的等分方法,运用的 ...

能针对性的具体说一下嘛

网友:
理论性太强的往往没吊用,照搬课本的东西过来更是无济于事。你直接在展开图上成型之后卷圆,而且这个尺寸即使你通过计算画出来,也是没意义的,因为无法测量,更测不准。如果有角度要求,客户就会直接标注尺寸(或卷圆后加工),还有就是SW里面应该有这个成型的命令,只是很少用。

网友B:
图随便画的,主要看建模和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随便画的,主要看建模和成型。

二维可以做到吗

网友(点评):
你成型之后都是椭圆了,你可以用第一个图直接出工程图标注尺寸线。意义不大,一切取决于卷圆的精度。

网友(点评):
筒子直径足够大,孔径小其实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基本接近圆)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维可以做到吗

不考虑厚度

网友C:
从制作和画图方面这么表达应当是最简单明了的了。假如是厚板卷完钻孔也可以这么表达,钻孔时有钳工换算,也没有问题,不知LZ为啥纠结。

网友D:
二维其实更简单,首先保证圆周n等分,那么360/n,展开图的间距就是2πD/n,
或者反过来展开图间距l,对应圆弧度(角),180*l/(π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制作和画图方面这么表达应当是最简单明了的了。假如是厚板卷完钻孔也可以这么表达,钻孔时有钳工换算,也 ...

右边成型图的俯视图,因为“画不出精确的角度线,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主视图上示意,你不觉得很丑吗?

当然,正常人都能看懂,画不画都无所谓,
我这不是为了精益求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维其实更简单,首先保证圆周n等分,那么360/n,展开图的间距就是2πD/n,
或者反过来展开图间距l,对应 ...

理论计算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精确的画出来?

请理解我“精确”的含义,就是不要计算,直接通过横平竖直来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维其实更简单,首先保证圆周n等分,那么360/n,展开图的间距就是2πD/n,
或者反过来展开图间距l,对应 ...

理论计算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精确的画出来?

注意“精确”的”精髓,最好通过“横平竖直”直接对应画出来,而不要计算……
计算出来得多是无限位的小数点,咋整

网友(点评):
软件对圆弧都是用直线段一段段模拟出来的,你说的不用计算可能吗? 如果真有这种方法,那π值早就可以准确的算出来了

网友:
右图不标孔的尺寸。直接在展开图标注就可以了。我觉得

网友:
又看了一次你上的图。首先,孔的行列间距是25mm,那么就没有你提出的等分圆周问题。其次,假定你是借题发挥,就想问一问等分圆周的问题。那就接着前面的话说一说任意等分圆周的几何学方法,虽然我不是中学数学老师,好在当年学的东西还没还回去。
以下,用纯粹的文字语言陈述画法几何中等分圆周长的方法:

1、设有一圆直径为D,则有其周长为PI*D,要求将该周长分为n等分
2、已PI*D为长度做一线段AB(精度以作图方法能够达到并且满足需要为准)
3、线段AB任一端点出发做一射线(为以下表述方便,此处设从A点出发),与线段AB成任意夹角(为方便后续作图,经验上一般30度~90度为好)
 a8 u$ ~3 i4、将圆规两脚距离设定一适当长度L,
5、已A为圆心,L为半径做一小段圆弧与射线相交于点L1,
  K6、已L1为圆心,仍以L为半径做第二段圆弧与射线相交于L2,
 ] U7,重复步骤6,直到在射线上做出n段等长线段,得到最后一个交点Ln。
 [+ r1 ~8,连接Ln与B点做直线,
9,使用两把角尺,通过Ln-1,Ln-2,Ln-3……L2,L1做直线平行于Ln-B点连线,与AB相交得到n-1个交点,即得到线段AB的n等分
(证明过程略)
-----------------------------------
以上为图板作图时代的标准作业方法,现今某些钣金作业现场,仍在使用。% j( m! T J+ d' M6 M0 R
CAD时代,所有作图软件中定数等分都是标配功能,莫说直线、圆周,即使任意不规则曲线,无非动动鼠标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就 请拿出来更好的切磋切磋

LZ就是“JIAOXING”
展开图表达是很清楚了,为啥要搞复杂它。
给你看个社区的贴,它只能标示一个局部放大的展开图表间距(俺没有见过该件的图猜的)。然后由钳工根据具体加工方式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最终要的是卷圆后孔的位置,所以工艺应该是卷圆后用钻模或加工中心再加工上面的孔

不不不,肯定是先冲好再卷的……
不是什么精密零件……

我只是突然好奇怎么精确的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就是“JIAOXING”
展开图表达是很清楚了,为啥要搞复杂它。
给你看个社区的贴,它只能标示一个局部放 ...

很佩服这种工匠精神和技术能力……

不过我这问题实际只是几何问题,侧重点不在加工~

网友(点评):
这活就是普工干滴,用钳工的成本都高,更不能用“大工匠”。

网友F:
明显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这个事楼主比较闲了,调皮一下吗?

楼主:
真没人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是简单问题复杂化

那你来帮帮我回归简单啊

网友:
展开图反画回去,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点评):
不仅仅是麻烦事,应该是没法看了吧!

网友(2019-07-12):
孔直接用阵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