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体工程图中直接出零件工程图

楼主(2019-01-04):
前几天在别处见过,画好零件,组装,然后出装配体的工程图,然后直接在这个工程图里左边树里进行的选择,就把零件的工程图拉了出来,回到自己的电脑上,找不到相关的选项,哪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简单,直接点文件,到工程图就好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不行。

网友:
等高手,没见过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直接点文件,到工程图就好

能详细说一下吗?不是在右边调色板里的那种方法,是在左边树里的方法吗?
右边调色板感觉不方便

网友:
还有是哪个版本?

网友B:
不会是自己预先做的配置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在装配关系里面操作,总装下面是可以便捷的操作单个零件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自己预先做的配置吧。

很有可能。大帅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在装配关系里面操作,总装下面是可以便捷的操作单个零件图的。

具体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