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了一个变位齿轮,能不能测绘求出它的所有数据?

楼主(2019-01-04):
求大神指点 我现在只知道它是变位齿轮
接下来怎么计算
齿顶圆直径25.89
齿数33
跨测齿数4   长为7.95

楼主:
希望大神教我齿轮测绘步骤和公式

网友A:
给你作参考

网友A:
理论上讲能,但实际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的时候有误差,测量的时候也有误差,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测量中心距制作一对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作参考

又是下载  小新手没威望  服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能,但实际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的时候有误差,测量的时候也有误差,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测量中心距制 ...

求理论上的能 是怎么个步骤和计算公式

网友B:
这种问题,不要放到网上来。

你是新手没错,没有老师傅带你?直接当面问多好,不好意思问?太扯了,他也不会?他不会干嘛要让你个新手来算?

我知道怎么算,但这不是1+1=2,要你没手册,我给你讲一千句,还抵不上翻一下手册来得直接。话说我也要算手册去找公式并计算。

网友(点评):
有手册是大神,没手册就是渣。

网友(点评):
这又不是天天算的玩意,没手册就是瞎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下载  小新手没威望  服气了

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

网友C:
你先量一下齿的高度,除2.25,看看模数多少,然后查机械设计手册,计算跨测齿,然后测量,然后计算,我猜是0.7,变为系数+1,测量变位数很不准确的,最好是反设计推导,可根据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量一下齿的高度,除2.25,看看模数多少,然后查机械设计手册,计算跨测齿,然后测量,然后计算,我猜是 ...

模数算出来约为0.75  ,,,卡在变位系数这里了 我想知道 变位系数是算出来的吗??
为什么网上查的是 两个齿轮 的总变位系数 然后分配???
一个齿轮可以求变位系数吗?

网友D:
跨测齿数4   长为7.952
跨测齿数3   长为?
跨测齿数5   长为?

网友:
用计算公法线的公式反推出变位系数

网友:
这一页足够

网友:
能不能借用3D软件的插件,自动生成数模,比如UG有个功能是专门生产齿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跨测齿数4   长为7.952
跨测齿数3   长为?
跨测齿数5   长为?

利用基节推模数和压力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量一下齿的高度,除2.25,看看模数多少,然后查机械设计手册,计算跨测齿,然后测量,然后计算,我猜是 ...

da等于z+2  乘以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要放到网上来。

你是新手没错,没有老师傅带你?直接当面问多好,不好意思问?太扯了,他也 ...

我十年前也是什么都不懂,论坛无非就是让大家学习的地方,不想回答可以不发言,都没人回她自然去想别的方法,但是这种打击人态度我感觉不对,你看大神的贴子感觉受教了,其实我们在他们的眼中也是小白。

网友E:
我谈谈看法,首先确定模数,压力角,如果是模数压力角,利用公法线的三四五齿差,计算差值接近于基节,可以大概推算出模数压力角,一般为20°,模数还要看你的轮子是什么轮,我们的行星机构,太阳轮可以正变位,行星轮可以负变位,这个轮子在0.7,0.75选,确认完模数,压力角,就是变位系数,齿轮是要啮合的,单独讲一个齿轮的变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如果只想做一个一模一样的齿轮是可以做的,利用公法线倒推变位系数是可以的,看看齿轮的新旧程度,假想齿轮的精度等级,这个可以根据齿轮厂家推断出来,最后用测量值加上磨损量加上公差的中差,就是公法线的基准值,用这个数值就可以倒推他的变位系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谈谈看法,首先确定模数,压力角,如果是模数压力角,利用公法线的三四五齿差,计算差值接近于基节,可以 ...

很多人,有老师不问,有同事不问,偏偏喜欢到网上来发问。

如果你一个人,没同事没老师,或他们都不如你,发网上没毛病。

至于楼主,貌似不是这情况。

另,你所说的利用公法线倒推变位系数,愿闻其详。或许百度出来的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有老师不问,有同事不问,偏偏喜欢到网上来发问。

如果你一个人,没同事没老师,或他们都不如 ...

用公法线推变位系数的前提是确认模数,压力角,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吧,工程机械用27°,找自己常用的,配合合理的模数,你发的是单纯的计算过程,我说的测绘的思路,你说的算是补充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有老师不问,有同事不问,偏偏喜欢到网上来发问。

如果你一个人,没同事没老师,或他们都不如 ...

自己编个用公法线倒推变位系数的小软件,很快就算出来,以后也没那么麻烦了。

网友(点评):
你仔细看了那个公式了吗?那个公法线的计算,没一个参数与变位系数相关哟,就奇了怪了,怎么能反推出它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编个用公法线倒推变位系数的小软件,很快就算出来,以后也没那么麻烦了。

抱歉,没仔细看,没有变位,一般就是标准齿轮,自己编写小程序的时候推了很多公式,现在不怎么看了,书上都有,直接套公式就可以,不算难。

网友(2023-05-25):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不要放到网上来。

你是新手没错,没有老师傅带你?直接当面问多好,不好意思问?太扯了,他也 ...

我们有个机械手册但没有测绘的内容。

网友:
也看到好多 请教别人的,被人怼了  也是说 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但不要怼人。论坛就是学习的地方,有个问题是你是再请教人,别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会的东西白白教给你,首先请教人的时候就要做到教给你是情分,不教你是本分的心态,抱着这样的心态求教,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还有,如果你自己可以先按照手册 自己算一遍,把步骤拍出来,至于卡在哪一步,你具体指出来,证明你自己思考了,也会让别人比较好帮助你,而不是 直接 给三个参数,让其他人教你怎么算,人家没这个义务,至于怼你的那个人 我看了评论,人家的意思无非是,你要先自己看看手册,查查资料,要自己思考一下,不要一上来就拿来主义,你再现实中如果去问你们的老前辈的话,估计人家也是先让你去查手册,然后看到你的验算过程,人家才会给你指导

网友:
初步反向推算,模数0.7,变位系数1.1,跨测齿数6时,公法线长12.216.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A:
给你作参考

网友(2025-03-06):
要测绘相对准确还是需要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