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维克铣削刀片的切削深度推荐值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9-01-04):
最近看山特维克样本,铣削刀片根据材质有推荐的切削速度及进给量,但是没有切削深度,这个最大深度如何确定。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山特维克不光有样本,还有一个技术指南,楼主下载看看吧,官网会找到

网友:
一般的刀片参数都有转速 进给 吃刀量参数,刀片盒子后面那张纸上有。

网友:
经常性一刀5mm~8mm的路过。。。

网友:
粗加工确实可以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