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加工长腰孔用什么工艺合适?

楼主(2019-01-04):
大批量生产一零件,材料45,厚度25,在上面加工一个Ø6的长腰孔,粗糙度Ra3.2,用何种工艺加工合适?拉孔可以否?先钻孔再挤压可否?

网友:
水刀切整版行不行。

网友(点评):
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啊

网友:
没啥办法,铣。

补充内容 (2019-1-15 10:02):
铣床进刀量不知道吗?我没说过一刀铣。

网友(点评):
太厚了,铣的话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难道非要一刀下来吗?100厚你也一刀

网友(点评):
不但有问题,断刀还很厉害。但是设计成这样,能怪谁呢!

网友:
我也只想到了铣。。

网友:
量够大一般都直接上CNC铣

网友:
我感觉水刀或者其他的先粗加工,然后再用铣刀精加工,如果没有设备的话,还是慢慢铣吧,只要批量大。

网友:
铣1.6都能铣出来。看来你不懂加工啊

网友(点评):
我担心的是料太厚了,铣时会让刀的。粗糙度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硬度HRC60可以硬铣加工吗?粗糙度0.8能否达到?

网友(点评):
我靠,你早说啊,这不是在娱乐大众嘛!HRC60太硬,很少用这么硬的刀具能够加工的。只能考虑线切割,,不,当我没说,也许你还有其他问题没讲,俺又白操心了。

网友(点评):
HRC60是题外话,借这个问题问的,和这个件没关系。另有个件是高频淬火,要求Ra0.8,如果硬铣能达到的话可以考虑硬铣加工

网友:
工件尺寸是多少?

网友:
线切割,哈哈

网友(点评):
节拍多少?

网友(点评):
没节拍可言。

网友:
变更结构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想滴????

网友:
激光切割的效率比较高,或者钢板叠起来线切割一刀干出来。

网友:
排钻+冲压. B' Q& |0 ]" R3 H, J
最经济实惠。

网友:
这种孔用铣加工必须要先用钻头钻排孔,然后用铣刀铣成型,要求不高可以这样做。尺寸要求高可以钻一个穿丝孔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铣也不好铣,25的厚度对于6毫米的刀来说还是有点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