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电机安装尺寸图

楼主(2019-01-04):
电机型号是61K250LGU-CRF,台湾奥奇品牌,求安装图!
供应商那里说是没有

网友:
那就换供应商

网友:
供应商没有问我们,哈哈哈你真逗

网友:
换国产的,你这个牌子估计也不是什么台湾的。你那型号应该是6IK250的,框号6,外框大小应该是104X04,轴一般15mm,电机马力是250W。要是我,反正我是不会用到这种框号的这个马力的,发热估计会比较严重。

网友:
少见的品牌。

网友:
是减速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