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钢辊的问题,求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9-01-04):
想请教一下,用45#钢管做钢辊,要求调质,无应力,尝试焊后整体调质,但焊缝破裂。有无可行的工艺流程?先谢谢了

楼主:
去应力退火后调质也不行

网友A:
45#钢焊接性能很差的

网友(点评):
点过支持了,建议换材料20或30,45做辊刚参加工作时室是不让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焊接性能很差的

这个我也知道,但没有合适的工艺吗?比如调质后焊接,然后去应力呢?

网友:
允许调质后焊接肯定好点啊

网友:
45#完全可以焊但要有针对性的完整的焊接工艺,预热保温焊条都到位了没问题,100厚十几米的板都焊过。

网友:
这个一定要去内应力的

网友:
焊接前调质,焊接完后退火去应力,楼主顺序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