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不过圆心的方向上测量圆跳动,值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2019-01-04):
如果测量圆跳动时,百分表的延长线不过工件中心,测量值会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
应该是变小

网友:
偏离的不多,结果不明显。

网友:
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除非你是横着测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偏小了。

网友:
跳动量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