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分解

楼主(2019-01-04):
将一个工序,利用多个3自由度或者4自由度机械手分解动作来加工,效率能够提高吗? 有什么方法在不购买机械手的情况下,验证可行性?

补充内容 (2019-1-7 10:22):
工序为抛光打磨,打磨部分为多个分离区域,工件形状为不规则曲面

网友A:
拆工序,理论上是可以大步提高产能的,这跟用不用机械手没关系。

但,拆工序,就意味着重复定位的设计要求很高,子工序间时间比的分配设计要求很高。

换句话说:怎么拆工序才是关键---加工的先后顺序、各自之间的时间比、定位方式的变化,还有啥来着。。。

对我来说,拆工序的目的:就是尽量少用三维活动的机械手之类东西,尽量在二维世界里,完成子工序的动作。

这,对组装、调试、日常维护等都会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上图纸,上要求,
很多时候不是人家答非所问,而是我们问非所求

网友:
用三条气缸分别模拟XYZ轴来实现楼主说的三个自由度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工序,理论上是可以大步提高产能的,这跟用不用机械手没关系。

但,拆工序,就意味着重复定位的设计要 ...

工序为抛光打磨,工件为复杂曲面,有些部分需要打磨,有些部分不需要打磨,因此想把工序分解为多个,减少机械手的自由度,将复杂的多自由度减少为3-4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