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装配方法

楼主(2019-01-04):
如图螺纹上套O型圈,现用一个锥度导套手工撸下来,效率不算很高,最主要的比较费力。想做个简易机构用杠杆下压的方式装配,不知道如何实现?求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个类似的情况,也是这样撸下来的。只不过,我做的工装外圆从上撸到下是锥度的。

网友(点评):
想请教下O型圈直接沿着螺纹外径撸下来会不会伤O圈?

网友(点评):
我的不是螺纹,我的就是外圆上的槽装个橡胶圈。你直接在螺纹上滑动,估计也不会顺畅啊。

网友(点评):
其实这种应用可以不考虑螺纹伤O形圈,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了,这种场合密封的要求不会太高的

网友:
原本打算做自动机的,没做没有验证,仅供参考。
振动盘送O型圈,四爪气缸撑开,到位后气缸退回,横板把O型圈撸下来。

网友:
肯定不能从螺纹的螺牙上直接套进去,那样有可能划伤或者撕裂O型圈。2楼社友都办法可行,但是需要O型圈内径扩大很多;楼上社友图片内容还没看到。
不知道这个活有多少量?能不能做个弹性比较大螺纹护套套在螺纹上,装O型圈时直接从护套上穿过去,还是2楼社友的方法,只是O型圈的变形小些。

网友:
对了,你撸的时候,O型圈要稍微加热下。
要不你螺纹暂时不做,等O型圈装好后,再做螺纹。这样O型圈就不会涨的过大了。

网友(点评):
装了圈就不好加工螺纹吧

网友(点评):
同感,貌似没见过先装O圈再滚螺纹的

网友:
先撑再撸

网友:
O型圈装配工艺就是撑大,放入产品,然后抬升~

网友:
这个嘛,我刚做了跟你差不多的设备,已投产2台,稳定。振动盘出料,吸至4爪气缸撑开,插入转换棒,四爪回收密封圈套在转换棒上,移至产品上面(套住产品上部),推至产品所需安装位置

网友(点评):
请教需要多大气缸能张开O圈?

楼主:
|xuzhuodage发表于 01-04 20:48这个嘛,我刚做了跟你差不多的设备,已投产2台,稳定。振动盘出料,吸至4爪气缸撑开,插入转换棒,四爪回收密封圈套在转换棒上,移至产品上面(套住产品上部),推至产品所需安装位置
善!问下你用多大径气缸?张开力多少?我们这个规格的O圈需多大缸才能张开?

楼主:
|南通佩奇哥发表于 01-04 19:55O型圈装配工艺就是撑大,放入产品,然后抬升~
言简意该!

网友A:
先撑开,然后一个柱子(柱子中心的内孔大小能让螺丝塞进去)插到撑开的O型圈里,接着让O型圈箍在该柱子上,然后螺丝塞到柱子内孔里,外面再撸,O型圈从柱子上被推下来箍在螺丝底部。以此步骤设计一个自动机吧。O型圈和螺丝振动盘自动供料。

网友(点评):
不知道得用多大径气缸?张力多大?

网友:
|xw_f发表于 01-05 12:12善!问下你用多大径气缸?张开力多少?我们这个规格的O圈需多大缸才能张开?
密封圈振动盘能送料?吸盘能吸得起来?

网友(点评):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们是直接套上去的,这么多产品没见割坏O形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撑开,然后一个柱子(柱子中心的内孔大小能让螺丝塞进去)插到撑开的O型圈里,接着让O型圈箍在该柱子上, ...

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schunk有专用o型圈装配的夹爪缸

网友(2019-02-19):
8楼的朋友,加我QQ聊下,我们有类似的需求。 172617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