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可行性

楼主(2019-01-04):
客户需要一个特定动作,现在我不想用气缸,想试试凸轮机构,各位给分析一下,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
具体动作就是夹具绕轴旋转90°,在最后阶段忽然下坠5-10mm的样子,然后再转回90°,夹具复原。

楼主:
小夹具不大,170mm左右

楼主:
希望别沉~

网友A:
用凸轮机构实现,你现在有思路吗?手动驱动凸轮机构?

网友:
看过旋转压紧缸是怎么动作的吗把气缸的活塞加长,在活塞上开一个S形槽,在缸筒上装个螺钉在S形槽中

思路可以参考下

旋转压紧

旋转压紧

网友B:
这个,真的不需要凸轮了吧。

大圈圈处,固定在夹具上,右侧的是升降件。推拉的位置在箭头处。夹具90度处设置硬限位。

夹具要转动90度,驱动摆杆转动95度啊,100度啊什么的。

驱动摆杆转动90度后,硬限位不让夹具继续转动了,摆杆继续转动,升降件就下去了。

摆杆回到90度处时,弹簧已经把升降件提上来了。

然后,就都回到原位了。。。

如果下压力需要很小或运行速度很快,还是加一两根弹簧的事儿。。。

网友C:
这个机构应该很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不需要凸轮了吧。

大圈圈处,固定在夹具上,右侧的是升降件。推拉的位置在箭头处。夹具90 ...

没能理解,我这个是XY平面内旋转90°,然后Z轴迅速下降的一个动作,不知道您这个具体是怎样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凸轮机构实现,你现在有思路吗?手动驱动凸轮机构?

是想着手动,应为加气缸的话还要额外排线,我大夹具本来就是旋转的,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应该很简单的吧?

大佬分析一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能理解,我这个是XY平面内旋转90°,然后Z轴迅速下降的一个动作,不知道您这个具体是怎样的动作

是啊。摆杆在XY面上与夹具同轴转动100度前后,

90度之前,是不下压,摆杆和夹具一起转,

90度以后,夹具被顶住了停在它该停的地方,摆杆继续向前走,然后就下压了。

往回,就是整个前进动作的镜像动作,怎么去的,怎么回来。

机头的勾型连杆,是很古老的传统机构,推棘轮,定长推送带状料,抓取放松,枪械的枪机。。。。。。

网友:
凸轮机构对精度要求高,最好是用电机和丝杠来实现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