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问题

楼主(2019-01-04):
最近遇到了一个关于位置度的问题,中间φ165.30的孔的位置度图纸上标的是两种,一种是针对于BAC(B,C是底板的长和宽)基准的一种是针对于A基准的,怎么理解,那么我后面的孔到底板的距离(方框尺寸)的公差怎么确定?请各路神仙帮忙解答一下,临表涕临,不胜感激!

网友:
1,φ0.02表示在最大实体状态下被测轴线在位于直径为φ0.05且相对于ABC基准面的理论尺寸所确定的理想位置的圆柱面内。6 L' V2 X' i7 J( `  d
2,这个公差根据你的设计要求定,参考公差原则中的独立原则。

网友(点评):
第1条貌似不太恰当哦。。

网友:
独立相对于A基准的位置度0.002似乎不应该有φ,他是约束轴线与A基准的一种平行要求,即11尺寸公差为0.002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我说错了。轴线应该位于理论位置所确定的φ0.5柱面内,而同吋要求轴线与A基准面平行度误差为0.05。

网友(点评):
那方框尺寸281.94的实际加工公差应该按照哪个执行?

网友(点评):
平行度误差为何要加φ

网友(点评):
不应该加Ø,281.94按照±0.05

网友(点评):
281.94是约束轴线的,轴线误差位于Ø0.5的范围内,同时轴线与基准A的平行度误差在0.05范围内

网友:
美企5年设计工程师非常不幸的告诉你,这个公差标注是错的,ISO里不存在符合位置度。而美标ASME中,复合位置度第除第一行外如下各行的基准体系的顺序只能重复第一行的顺序,就是说这个基准B这么标是错的,如果第二行一定要标,只能标基准A。可以去找设计师讨论。

网友:
机械公差安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