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去毛刺问题

楼主(2019-01-04):
在不锈钢零件圆弧面上钻孔有什么办法去除毛刺?求大神指导

网友:
修毛刺刀

网友A:
细锉刀和细砂纸。

网友:
量不大就是人工修。

网友B:
量大用抛光研磨设备,可以百度,苏州那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锉刀和细砂纸。

不锈钢的毛刺挺大的,用细锉刀和圆弧刮刀很难除去。是不是砖头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用铣刀,别用麻花钻。怎么感觉是铸件,没调质,组织有点脆

网友(点评):
感觉像为去毛刺导的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用抛光研磨设备,可以百度,苏州那边很多。

量不是很大,但是人工去修效率不高,正想办法改进工艺。

网友:
钻孔后再倒角就可以了

网友:
有倒角钻,可以去除打孔时产生的毛刺。

网友C:
有大神没有,如果量大零件还较小有啥好方法没有

网友:
电磨头啊

网友:
我有一种去毛刺工具。可以装在加工中心上。工具内置弹簧,可以随着工件上下起伏波动倒角。所以只走圆弧路径即可,不用设置上下的路径
这种孔的去毛刺可以做到整个圆弧切的肉厚一致。肉厚可通过弹簧松紧来调整。
日本工具。有兴趣的微信我  153  1216  1598

网友(2019-06-14):
威望威望

网友:
磁力去毛刺

网友:
用手持砂带机试试,去异形棱边毛刺效果不错

网友:
你这个用钻床倒角 快的很。相对我们产品的毛刺 你这个还是很好解决的 。我们是铸钢的 实在难刮耗人  各种内控

网友(2020-01-03):
引用 网友C:
有大神没有,如果量大零件还较小有啥好方法没有

冷冻去毛刺设备,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

网友:
量不大还是用锉刀

网友:
这个倒角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