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sys workbench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9-01-04):
请问各位道友,ansys workbench 安装出现下列问题该怎样解决?谢谢。: w! s8 b) _/ t' n4 V

网友:
破解文件夹拷贝到磁盘里,目录别带汉字。再允许许可证文件生成程序

网友:
表示不懂

网友:
整个系统的安装路径是不能有中文的,这个和UG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