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线分离方法

楼主(2019-01-05):
如何在每分钟6米的运行中能自动分开黑色白色两种线并保证大致分开位置一致,黑线为碳纤维,白线为加强线,白线相对较软,

网友:
这个可以分料的

网友:
6米/分钟这个速度是不是有些快?如果太快会不会分离偏斜,把白色的加强线拽断?一般加强线都是棉线类。

楼主:
主要是分开,然后与芯片粘贴,白线不能影响黑线与芯片间的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