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冷压此件,8吨压力机够吗?

楼主(2019-01-05):
C:\Users\lenovo\Desktop\无标题

楼主:
哪位大神可指点起伏成形的压力计算……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软件模拟

谢谢,主要想知道压力需要多大……

网友:
板厚2mm,宽度15mm,长度500mm

8吨压力机刚刚好。。。可以的!

网友B:
8吨压力力偏小,怕产品成型后有反弹,还是选大一些的稳妥。

楼主(2019-04-12):
引用 网友B:
8吨压力力偏小,怕产品成型后有反弹,还是选大一些的稳妥。

谢谢,精度要求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吨压力力偏小,怕产品成型后有反弹,还是选大一些的稳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