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误操作,零件图变灰色,如何变为默认的白色?

楼主(2019-01-05):
SolidWorks变灰色

网友A:
你的零件模板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加载材料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加载材料来着

未加载材料,可能是误操作,模板改变了,正在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零件模板要重新设置一下

是模板的问题,已更改。

网友:
系统设置重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模板的问题,已更改。

ok

网友:
首先项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2020-06-25):
碰到相同的问题,仔细研究了以上所有的方案,都不好用。

楼主说是模板问题也不对。

仔细对比了没变灰的零件,结合之前在3D MAX的经验发现,是因为光源没有打开。在视图,光源与相机,属性中打开线光源1,2,3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