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8MM管轴的锯床开料如何保证不打刀

楼主(2019-01-05):
我们这边的是用带锯开料的,不过我们的液压夹头总是会夹不紧,有的时候一有松动就料一转动就会打刀,一条锯片就没了。
现在我们厂在采用的是将料尾进行焊接,保证料头不转动,但是这样问题又来了,这料尾怎么办,材料总长6-7米,总是长短不一,割到焊点的时候尾料就不能用了,长料尾就特别可惜,浪费一大截,然后又要用手磨机磨开焊口,然后又要上车床切断,特别麻烦,消耗特别大,想了解一下现在流行的锯料技术能不能帮到我,材料是φ18-9内孔的,请问用什么夹料方式,或者夹料模具会比较好。有什么改进的方向,或者现在有什么新的技术可以帮到我。

网友A:
您自己都说了,液压夹头夹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自己都说了,液压夹头夹不紧

不不不,不是力度问题,差不多20个就有可能打一个吧,我感觉是有时候是料中间有点弯,导致它有时候是料与料之间的接触面比较大,而且有时候表面还有少许油,所以就是会出现夹不紧的情况

网友:
我很惆怅

网友(点评):
我也很惆怅

网友:
是没有砂轮切割机还是不能用

网友:
锯床质量不好

网友:
我见过的类似事情,倒不是锯床的事儿。。。

1)棒料很长时,没摆正  ----  第一次夹紧完了没多花点力气跑到后面去踹两脚后回来再给点儿劲儿夹。

2)闸刀下得太着急了吧。

网友(点评):
的确我们闸刀是下得比较快,,,,,,

网友:
液压夹头改造一下首尾卡紧。

网友:
再增加一个液压夹头,可以保证管轴能彻底压紧

网友:
切割时增加一个对刀块,保证切割过程中受力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