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脑问题

楼主(2019-01-05):
电脑老是自动关机自动重启  重启后显示windos错误恢复  windos未成功关闭   这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告知

网友:
一般情况下做两件事,大部分电脑都会好。
1、打扫卫生,电脑内部灰尘清理干净;内存条取下,清洁引脚(餐巾纸,橡皮)
2、重装系统,一定要微软原版的

楼主:
|DianGongN发表于 01-05 13:30一般情况下做两件事,大部分电脑都会好。

1、打扫卫生,电脑内部灰尘清理干净;内存条取下,清洁引脚(餐巾纸,橡皮)

2、重装系统,一定要微软原版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最好。

网友:
系统重装一下,现在重装系统也很快的,半小时不到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