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择

楼主(2019-01-05):
电机的选择
电机的选择应综合考虑,一般可参考下列几点:
(1)  应根据机械的负载性质和生产工艺对电机的启动、制动、反动、调速等的要求,选择电机类型。
(2)  根据负载转矩、转速变化范围和启动频繁程度等要求,综合考虑电机的温升限度、过载能力和启动转矩,选择电机的功率以及确定电机冷却通风条件。选择电机的功率时,一般应留有余量,其负载率可在0.8-0.9范围内选择。
(3)  根据使用场所的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灰尘、雨水、瓦斯以及腐蚀和易燃易爆气体含量等,确定必要的防护形式,选择电机的结构形式。
(4)  考虑用户的电网电压情况以及对功率因素等性能指标的要求,确定电机的电压等级以及电机的类型。
(5)  根据使用对象的最高转速、电源传动调速系统的过渡过程以及减速机构的复杂程度,对电机的性能要求,选择电机的额定转速。
(6)  除此之外,还要综合考虑电机运行的可靠性、备品备件的通用性、安装维修的难易程度、以及产品价格、运行费用和维修费用等各项经济指标,达到安全运行和节约能源的目的,完成电机的最后选择。

网友:
电机选择眼

网友:
很好很全面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无从下手的多。

网友:
很实用的理论知识,给赞!

网友:
各位大佬们,有没有设计模型参考的网址?  想去搜一些来看看

网友(2019-08-27):
一般根据使用情况,考虑是不是要抱闸

网友:
总结不错,有实例最好